plc选型

楼主(2009-11-25):
现本人想要选个西门子PLC         输入点    60个   高速计数信号2个   4个电压信号   54个开关量信号    输出50点数
请教高手该如何选择CPU    摸块   等
因为以前一直用三菱   西门子接触很少   请教高手帮忙

网友A:
用s7-300的

网友B:
呵呵;用S7-200加扩展也能实现;

网友B:
CPU226  24点输入   16点输出;
EM223   16点输入,16点输出型的;用二个;

模拟量:EM231 AI4X12BIT;
上面输出点48个,不够用的话再加个EM222 8点的输出扩展;

网友C:
用s7-300价格也不高

网友B:
呵呵;与S7-200相比,肯定是要高;

网友D:
200,300都行,价格也差不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