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25):
从做到右为A位置 、B位置、C 位置

   A位置上传感器检测金属,B位置上传感器可检测金属和白色塑料,C 位置上传感器可检测金属和白色塑料和黑色塑料;

   1、零件传送
 在设备处于初始位置时,先在皮带输送机的位置C与D之间放上待检测的一组(3个零件,零件之间留6~10mm距离)零件,然后启动,皮带输送机由位置D向位置A方向运行,一组过A位后返回。
   2、零件检测
  在皮带输送机上的3个待检测零件中,若某种零件为单一零件(即只有一个这种颜色或材质的零件),则该零件为不合格零件,其余为合格零件。在检测过程中,零件不能从皮带输送机上掉下。
   3、零件分捡
    合格的金属零件由A位置气缸推入对应的出料斜槽;
    合格的白色塑料零件由B位置气缸推入对应的出料斜槽;
    合格的黑色塑料零件由C位置气缸推入对应的出料斜槽;
    不合格的零件由皮带输送机送往位置D处理。
问题:2金1白、2金1黑、1金1白1黑、2白1黑都可以,但是2白1金、2黑1金、1白1金1白、1黑1金1黑,类似这种1金在前面(离D位置)的排列就挺麻烦。
请教各位:三菱FX2N系列中有否方便的功能指令或者方便的方法!谢谢!

网友A:
三菱的我们使用的不多,欧姆龙的有此功能

网友B:
又是学校的设计题。

楼主:
请问欧姆龙用何种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