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PID控制(ZT)

楼主(2009-11-25):
控制模型:人以PID控制的方式用水壶往水杯里倒印有刻度的半杯水后停下;
设定值:水杯的半杯刻度;
实际值:水杯的实际水量;
输出值:水壶的倒处数量和水杯舀出水量;
测量传感器:人的眼睛
执行对象:人
正执行:倒水
反执行:舀水
1、P
比例控制,就是人看到水杯里水量没有达到水杯的半杯刻度,就按照一定水量从水壶里王水杯里倒水或者水杯的水量多过刻度,就以一定水量从水杯里舀水出来,这个一个动作可能会造成不到半杯或者多了半杯就停下来。
说明:P比例控制是一种最简单的控制方式。其控制器的输出与输入误差信号成比例关系。当仅有比例控制时系统输出存在稳态误差(Steady-state error)。
例如:设杯子里有1L水,要求加到2L(杯子容量>3L)。
       分析:
       (1)如果取比例系数为1,则第一次倒水量为1(比例系数)×[2(标定值)-1(当前测量值)],加到杯子里之后正好2L。
       (2)如果取比例系数为1.5,则第一次倒水量为1.5(比例系数)×[2(标定值)-1(当前测量值)],加到杯子里之后是2.5L,然后要舀水,舀水量为1.5(比例系数)×[2 (标定值)-2.5(当前测量值)],然后杯子里剩下1.75L水,然后再倒水,倒水量为1.5(比例系数)×[2 (标定值)-1.75(当前测量值)],之后杯子里是2.125L水…如此往复,无限逼近2L的标定值。
       (3)如果取比例系数为2,则第一次倒水量为2(比例系数)×[2(标定值)-1(当前测量值)],加到杯子里之后是3L,然后要舀水,舀水量为2(比例系数)×[2 (标定值)-3(当前测量值)],然后杯子里又剩下1L水,然后再倒水,倒水量为2(比例系数)×[2 (标定值)-1(当前测量值)],之后杯子里是3L水…如此往复,形成振荡,永远也达不到标定值。
2、PI
积分控制,就是按照一定水量往水杯里倒,如果发现杯里的水量没有刻度就一直倒,后来发现水量超过了半杯,就从杯里往外面舀水,然后反复不够就倒水,多了就舀水,直到水量达到刻度。
说明:在积分I控制中,控制器的输出与输入误差信号的积分成正比关系。对一个自动控制系统,如果在进入稳态后存在稳态误差,则称这个控制系统是有稳态误差的或简称有差系统(System with Steady-state Error)。为了消除稳态误差,在控制器中必须引入“积分项”。积分项对误差取决于时间的积分,随着时间的增加,积分项会增大。这样,即便误差很小,积分项也会随着时间的增加而加大,它推动控制器的输出增大使稳态误差进一步减小,直到等于零。因此,比例+积分(PI)控制器,可以使系统在进入稳态后无稳态误差。
3、PID
微分控制,就是人的眼睛看着杯里水量和刻度的距离,当差距很大的时候,就用水壶大水量得倒水,当人看到水量快要接近刻度的时候,就减少水壶的得出水量,慢慢的逼近刻度,直到停留在杯中的刻度。如果最后能精确停在刻度的位置,就是无静差控制;如果停在刻度附近,就是有静差控制。
说明:在微分控制D中,控制器的输出与输入误差信号的微分(即误差的变化率)成正比关系。
自动控制系统在克服误差的调节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振荡甚至失稳,其原因是由于存在有较大惯性组件(环节)或有滞后(delay)组件,具有抑制误差的作用,其变化总是落后于误差的变化。解决的办法是使抑制误差作用的变化“超前”,即在误差接近零时,抑制误差的作用就应该是零。这就是说,在控制器中仅引入“比例P”项往往是不够的,比例项的作用仅是放大误差的幅值,而目前需要增加的是“微分项”,它能预测误差变化的趋势。这样,具有比例+微分的控制器,就能够提前使抑制误差的控制作用等于零,甚至为负值,从而避免了被控量的严重超调。所以对有较大惯性或滞后的被控对象,比例P+积分I+微分D(PID)控制器能改善系统在调节过程中的动态特性。

网友A:
分析的不错,一般人都应该能懂的

网友B:
比效形象的讲解,很适合初学者。

网友C:
很不错,比较形象

网友D:
通俗易懂,收藏!

网友E:
本人还有疑惑之处。
觉得此贴比喻例子的设想方向不错,但这个“如果取比例系数为1,则第一次倒水量为1(比例系数)”中的倒水量比喻得不恰当。倒水量不是结果值的倍数,而是倒水速度(譬如全速倒水时是每分钟324升水,那么这个倒水量应该是324升水/分钟。也就是说后面的单位搞错了。
所以这句话应该是这样:
“如果取比例系数为1(也就是100%),[则第一次倒水量为324升水/分钟×(比例系数%100)×[2(标定值)-1(当前测量值)],加到杯子里之后正好2L。

不知我的理解得对吗?

网友F:
楼主绝对才华横溢,连我都看懂了

网友G:
通俗易懂

网友H:
比较白话!给大家有帮助!

网友I:
聪明绝顶
楼主聪明绝顶,应该去做教师,假如中国的教师、教授都像你一样这样聪明,那世界霸主早就是中国人而不是什么美国、小日本.......了,希望你能发扬光大,把你的知识用你的智慧传给我们,我在此谢谢了!!

网友J:
收藏了,讲的比较易懂,但实际设置还没有太明白,如果有实际例子就好了。

网友K:
谢谢。很好。我一定收藏了

网友L:
好久没来了。今天来又学习了并收藏。楼主辛苦了。

网友M:
这种帖子真的很好,形象生动。

网友N:
此文的原创作者也在工控博客开博了,里面精彩不少哦!
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jiansiting

楼主:
PID控制增补
如上图,假设抽水泵从水池中抽走一定的水后,水池的水位比标定值低1个单位。此时变送器向控制器输出一个模拟量,控制器将其与标定值比较得出偏差为+1。(水泵、电机,供水泵、电机配置相同。)
如果只有比例环节,控制器会向供水泵电机发出一个与偏差成正比的电压信号,电机开始旋转,供水泵开始供水,如果电机与泵的响应精度够高的话,水池水位会达到标定值。
此时,假设供水泵刚开始供水,抽水泵电机同时收到与供水泵电机相等的电压信号,则供水泵一边供水,抽水泵一边抽水,偏差不变,控制器发出的电压信号也不会变,水池水位也不会变,永远达不到标定值。这是只有比例环节系统会产生稳态误差的一种情况。
这种情况下,加入积分,积分形式为
从式中可以看出,只要存在正偏差,随着时间的增加,积分会越来越大。控制器中如果加入积分项,即使偏差不变,控制器输出的电压也会越来越大,所以说积分可以保证系统无稳态误差。
实际的自动控制系统多种多样,系统问题的原因也是多种多样的。有的还相当复杂。这只是一个简单的例子。
振荡的产生是由于系统中的储能元件或者控制精度不高有滞后等原因造成的,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无阻尼的弹簧系统(力为输入,位移为输出)。适当修改PID参数一般都可以消除。
微分可预测偏差的趋势,从而实现对系统的超前调节,达到缩小超调量的目的。比如如果偏差减小,微分就是负数,偏差增大,微分就是正数。偏差变化越快,微分绝对值越大。注意:微分应慎重使用。

网友O(2009-12-30):
收藏了,讲的比较易懂,但还没有太明白

网友P(2010-08-31):
天!太经典了!楼主好有才哦,比喻得好形象!!!

网友Q:
我明确告诉大家 此贴是抄袭 中国工控网上的 剑思庭大哥才是作者

网友R:
抄袭是可耻的!
抄袭不注明出处是非常可耻的!

楼主:
各位,这是我当时学PID的时候搜索到的一篇文章,我感觉不错,所以转载了,我当时并不知道作者是谁。我在这篇文章又加了个例子,现在看起来是不对的。请大家看剑工的原帖。请管理员把我的帖删掉,扣点分也无所谓,毕竟不是扣工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