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25):
我有一台水泵扬程73m,流量为100,请问我的电机要选用多大功率的呢?有什么经验公式吗?多谢 多谢

网友A:
看水泵呀,水泵是多大功率的呀

网友B:
水泵上一般都有参数要求的。

网友C:
是啊,水泵上对电机有要求的。

网友D:
有深井泵【泵在井下,电机在地面上面】;IS泵;普通离心泵;等等~~

配套电机有少许差别

网友E:
一般铭牌上都标有功率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