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接法

楼主(2009-11-25):
电机应该是接三角,却接成了星形,或者是接星形,却接成了三角,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A:
肯定不行呀,力矩不够或烧坏电机

网友B:
前者能用但功率小了,后者会烧坏电机

网友C:
接三角误接成星形,相电压减小,电机转速不够;接星形误接成三角,相电压增加,电机烧毁。

网友D:
会烧电机的

网友E:
星形接成了三角电机会很快烧毁,

网友F:
很简单的 你如果是把星形结成角形  就是把22V 误接了380  你说会怎么样呢 反过来一样啊 把380 接上了220  电压不够 转不动

网友G:
很容易烧毁电动机的。

网友H:
图个简单,同意以上几楼观点

网友I:
必须严格按照名牌接线,否则会出问题

特殊应用时除外

楼主:
明白了
谢谢各位了

网友J:
星型接法一般适用于容量比较小的电机   一般3千瓦以下       3千瓦以上的一般都是用三角接法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星型接法一般适用于容量比较小的电机   一般3千瓦以下       3千瓦以上的一般都是用三角接法

网友L:
三角形结成星形,功率是原来的1/3.

楼主:
再次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