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肯SHF-7.5无输出

楼主(2009-11-25):
三肯三肯SHF-7.5型变频器,双梁桥是行车东西行用!通电后面板无显示,无输出,将变频器拆开后里面无明显元器件损坏,求:专家分析故障原因!!

网友A:
呵呵;还是送维修处吧;

网友B:
通电后机面板无显示,有两个故障可能,一是充电接触器(或继电器)触点上并联的充电电阻有开路性损坏,测量三相整流桥P端至储能电解电容正端应为几十欧电阻,如电阻值很大,说明此电路开路.测量此电阻值正常,则为开关电源电路损坏,一般为开关管损坏,振荡芯片3844损坏等.此种情况,逆变电路与整流电路损坏的可能性很小.
修复成本也比较小的.

网友C:
电源没有接通【缺相】

网友D:
还有其它三肯变频器吗,首先要判定控制板是否完好(如果整流、逆变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