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521A自动示波综合检测仪用户使用手册

楼主(2009-11-25):
http://blog.gkong.com/images/file/zip.gif" alt='图' onload="img_onload(this,{t:1})" />
http://blog.gkong.com/images/file/zip.gif" alt='图' onload="img_onload(this,{t:1})" />

辛勤耕耘,终将会有收获!
     xjh53@126.com

楼主:
ET521A自动示波综合检测仪主要特点:
•  25M数字存储示波表(DSO)与6000码自动量程的视波万用表(DMM)、10Hz~156kHz函数信号发生器(DDS) 、60MHz频率/占空比测量 、156kHz自动量程电感/66000μF超级电容/60MΩ电阻测量 (LCR)、遥控器/晶振检测综合测试仪
•  首创中文帮助窗口,直观提示操作步骤、按键功能及测量状态
•  采用面板校准技术,内存所有校正数据,无需任何电位器调整,测量更准确
•  交流电压带宽达20kHz并一键转换视波功能,最高电压2000V量程
•  电压测量的峰值检测(P-D)和峰值保持(P-H),同窗显示最大值、最小值、当前值
•  DSO实现一键式(AUTO)自动测量、自动显示测量波形和自动零点校正
•  数字读出Vp-p, +Vp,-Vp,Hz,T ,DV,Dt 及测量参数
•  存储/读出多达40个DSO波形和200组DMM数值;自动记录200组数据,方便IC在线检测
•  产生正弦波、三角波、锯齿波、方波信号,与示波功能同时使用,组成测试系统
•  利用机内200μS/400μS测试方波,方便行输出变压器匝间短路故障振铃信号检测
•  320X240可调对比度带LED背光的3.8吋工业级液晶显示器
•  内置1600mAh 镍氢可充电池组,外配AC供电适配器
•  配带USB PC通信接口及上位机软件。
•  功能扩展,附件可以三极管放大倍数/晶振测量(10MHz);选件包括手机维修专用(2.4G频率计、手机信号场强检测、直流电源及上电曲线记录);家电维修专用(彩色电视信号、彩显信号发生器);高压/大电流测量(高压探棒,外接钳头)
仪表的成套
  ET521A主机一台、双注塑表笔一付、521示波探头一根、信号输出线一根、LC专用测试线一付、电流分流器一个、电源适配器一个、测试附件一个(三极管hFE /晶振)、牛津包一个、USB接口连接线一根、上位机软件光盘一张(内含安装说明)、产品手册一本、产品保修卡一张、用户回执一份;

仪表特性与技术参数
一般特性
显示 320 ´ 240点阵式图形FSTN LCD 观察区域 78 mm x 58mm
背光 白色, 输入电阻 DMM 10MΩ,
电池 内置1600mAh镍氢电池, 自动关机 开启或关闭
电力不足提示
充电时间 大约8小时
使用时间 约6~8小时 存储能力 DMM 400组数据与DSO波形40个记录
使用环境 0°C~+40°C <75%RH 存放条件 -10°C~+60°C<90%RH
外形尺寸 200mm ´ 140 mm ´55mm 重量 850g (不含其它附件)
操作高度 0~2000m 电源适配器 110V~250V;12V/1A, 保护型开关电源
数字存储示波表特性
模拟带宽 DC ~ 25MHz (3db带宽)探头X10 最大实时采样率 100Msps
垂直分辨率 8 bits 非线性度 ±1 bit
通道数 1 耦合方式 DC/AC
输入阻抗 1MΩ//20pF 分度 垂直 ±4 div   水平10 div
垂直灵敏度范围 20mV/div ~ 500V/div 1-2-5切换 时基范围 10ns/div ~ 1s/div 1-2.5-5切换
垂直波幅准确度 ±(5%+ 0.1div) 时基准确度 ±(0.01% + 0.1div)
自动零点校正 有 测量模式 常规、视频、单次
触发电平 ± 4 div (每步0.04div) 触发斜率选择 上升沿/下降沿
触发位置调节 ± 4 div (每步0.04div) 自动设置 自动设置时基和垂直幅度
游标测量功能 ΔV, Δt, 自动测量功能 Vp-p, +Vp,-Vp,Hz,,T
自动测量精度 ±(5%+ 0.1div) 波形内插 (sinx)/x
示波表探头特性
位置X1 输入电阻 1MΩ ; 输入电容  85pF~115pF   带宽   DC~6MHz    衰减比率  1:1    输入电压 150VDC
位置X10 输入电阻 10MΩ ;输入电容 14.5pF~17.5pF  带宽   DC~25MHz   衰减比率  10:1   输入电压 300VDC
数字万用表特性
所有量程不确定度表示为:±(a% 读数+ 字数)。校正期一年,到期需要调整,参见售后服务条款。保证不确定度环境条件为:23°C±5°C、<75%RH。
功能 量程 分辨度 精度
直流电压 600.0mV 0.1mV ±(0.8%rdg + 10dgt)
6.000V 1mV
60.00V 10mV
600.0V 100mV
2000V 1V ± (2.5%rdg + 10dgt)
交流电压 600.0mV 0.1mV 50Hz~400Hz
±(1.0%rdg + 10dgt)
400Hz~20kHz±(2.0%rdg + 10dgt)
(20kHz以上不考核)
6.000V 1mV
60.00V 10mV
600.0V 100mV
1000V 1V ± (2.5%rdg + 10dgt) (50Hz~400Hz)
直流电流 60.00/600.0mA 10/100µA ±(1.2%rdg + 10dgt)
10.00A 10mA
交流电流 60.00/600.0mA 10/100µA ±(1.5%rdg + 10dgt)
50Hz~5kHz (5kHz以上不考核)
10.00A 10mA
电阻 600.0W 0.1 Ω ±(1.0%rdg + 5dgt)
6.000kW 1 Ω
60.00kW 10 Ω
600.0kW 100 Ω
6.000MW 1kW
60.00MW 10kW ± (3.0%rdg + 5dgt)
电容 6.600nF 1pF ± (2%rdg + 10dgt)
66.00 nF 10pF
660.0nF 100pF
6.600μF 1nF
66.00μF 10nF
660.0μF 100nF ± (5%rdg + 3dgt)
6.600MF 1μF ± (5%rdg + 3dgt)
66.00MF 10μF
电感

10.00μH
100.0μH
1mH
10mH
100mH
1H
2H 0.01μH
0.1μH
1μH
10μH
100μH
1mH
10mH ± (5%rdg + 3dgt)
频率 10.00Hz ~ 60.00MHz 0.01Hz ~ 10kHz ± (1.0%rdg + 5dgt),(信号幅度不小于500mV AC V)
占空比 10~94.9% (AC1Vp-p)
二极管测试 开路电压约1.5 V,最大测试电流约1.5mA
通断测试 判断电阻:约30Ω
自动量程切换 可以应用于各测量功能
量程溢出提示 “O. L” (Over load)
万用表测量速率 DMM A/D 2.5 次/秒  视波A/D 440kS/s
保险管规格 Φ5×20,0.5A/250V   分流器 Φ5×20,10A/250V

楼主:
ET521A是针对电器维修现场故障检测专门设计的产品,就要充分考虑电器维修行业需求;首先,要能够观测波形,这是存储示波表的基本功能,ET521A采用100Msa/S高速采样A/D,模拟带宽达到25MHz,基本满足所有电器波形的检测。考虑现场故障检测过程中,80%以上的使用者,重在观测被测信号波形的正常与否,很少去做波形定量分析。所以取消繁琐的调节环节,只要按自动键,通过自适应软件计算,屏幕上自动显示被测波形,同时数据读出频率,有效值及峰峰值。为了便于观测,旋转编码开关,还可以改变LCD屏幕上显示波形的个数。其二,增加了波形对比功能,产品出厂时,可以预先存储典型彩电各个工作点波形图,也可以用户自己存储参考图形,以方便在现场检测时与之同屏比较,从而判断故障点所在。其三,设计了简便的中文菜单提示和自动帮助功能。力争做到凡是没有使用过示波表(器)的人,不看使用说明书也能方便操作,当使用遇到障碍时,有自动提示帮助,说到底,实际上相当一个“傻瓜”照相机,只不过更智能化了。

ET521A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设计是;在自动量程万用表状态,通过DIS键转换可以看到被测波形。大家知道,示波器(表)对被测信号幅值是有要求的,在1:1探头情况下,一般不会超过30V。而相当多的电器都会有高压存在,比如彩电中有些行频高压会超过1000V,高压波形的检测是个难题。ET521A设计在自动量程万用表状态,可以满20kHz,2000V以内的测量和波形再现,扩展了检测范围。这个功能的设置,是伊万科技实用新型专利所在,也就是我们常讲的“视波表”功能。它与数字存储示波表通道是截然不同的工作方式,是采用另一个采样速率为440ksa/s的A/D,通过电平转换与万用表自动量程电路连接,送CPU进行显示处理。这样用户在使用万用表功能过程中,可以随时观测到被测信号的波形。由于万用表是高输入阻抗,一般为10MΩ,不会对被测电路产生影响。而且成熟的保护措施,也不会造成对仪表的损坏。

ET521A另一个成功的设计是数字电桥。在现场故障维修中元器件的损坏几率很高,LCR的测量显得十分必要。在以前万用表功能设置上,电阻测量一般为20MΩ,电容测量为200μF,ET521A则将电阻量程上限扩展到60MΩ,电容达到66000μF.分辨力为0.1Ω/1pF。完全覆盖所有电器检修中常遇到的阻容参数测量。而电感测量一直是万用表功能设置上一个空白,传统数字万用表往往采用400Hz交流信号,通过与标准电阻和被测电感形成感抗分压得方式,来指示电感量,这时电感内阻大小对测量结果带来相当大的影响,测量小电感时,有时达到300%以上,基本失去参考的意义。ET521A的电感测量功能,可以说费煞心思,首先为了保障小电感测量准确性,提高了测试频率达156kHz,为了实现自动量程转换,选取了从300Hz~156kHz十几个频率点,根据被测电感的范围,自动跟踪频率的改变。尤其采用高频测量对小电感合适,但对宽范围整流电路提出更高的要求。用户的需要,是我们坚持难中取胜的精神支柱。总之,我们做到了电感测量范围从1μH~1H自动转换量程,分辨力可以达到0.01μH。

ET521A其它功能设计;从10Hz~156kHz正弦波信号发生器,在示波器工作状态下,可以输出正弦波信号,调节编码开关,迅速改变输出频率,也可以锁定一个频率点,通过Q9插座连接被测电路。这时示波器功能可以同时观测被测电路输出端的信号,为完整测量音频电路提供了方便。还可以设定输出方波信号,并将此信号加在被测的彩电行输出变压器上,通过示波器功能观察该变压器振铃特性,从而对行输出变压器有否匝间短路做出判断。当然也可以运用此功能对复杂控制电路故障做出诊断。

为了现场故障检修的需要,增加了晶振检测和遥控器检测,虽然电路不复杂,但要的是方便。晶振测量显示起振频率。从几十k到100MHz,通过附件连接。遥控器无论何种型号,只要载频38kHz则自动解码,以蜂鸣形式表示有否发射。

液晶采用320X240点阵,图像细腻,加上白色高强度背光,在不同环境中都可以清楚观看尺寸为77X58mm的LCD屏幕显示。整机尺寸是;205mmX138mmX54mm 重量850g。有些设计充分体现了为使用者考虑的精细;比如外壳底面采用二次注塑,即手感舒适又防滑,里面暗藏备用保险管;外壳侧面装有提带,即可提又可作为单手操作防跌落护带。液晶显示器外面透明防护境,采用加硬工艺处理,防止携带或使用中镜面磨花。

ET521A采用7.2V充电电池组,连续工作可以10个小时.配有12V开关电源。当外接电源接通时,专用CPU自动监测内部电池组的工作状态。即便总电源没有打开,充电电路已经工作。如果电池已充满;或电池已失效,或外接电源与主机不匹配等都会以不同发光二极管颜色及发光频率做出提示与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