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25):
我有一块 FOXBORO 差压变送器,型号为IDP10-T22A21F-M1L1  为什么用375手操器连不上呢,显示找不到设备。
还有一块ROSEMOUNT的差压变送器,型号为3051cd0a02a1am5b1dfe5h2l4d1tr05/08 也是同样的问题,375手操器联不了机,显示找不到设备,手操器是好使的,在现场连其他表正常。请帮忙解答下,十分感谢!!
三人行,必有我师

网友A:
我们这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能把型号读出来 就是不通讯 没办法 只好用最土的办法校验了

网友B:
我没遇到过

网友C:
手操器和变送器通讯的主要问题,绝大部分是回路阻抗不够造成的。
手操器和变送器的通讯条件有如下几个
1、工作电压24VDC时候正常
2、通讯协议是否一致
3、回路电阻大于250,小于650.。。(一般通讯不上都是回路阻抗小于250,可以在回路中串联一个250的电阻,再试试)
,有兴趣可以加我QQ215161306商讨

网友D:
串联一个250的电阻试试

楼主:
谢谢大家 回复 我用 DPI610 给的电源 用热工宝典 串联的电阻 还是联不上 就是显示 找不到设备 气死我了!!!
三人行,必有我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