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25):
我是做电气设计的,第一次接触自动化设计,寻求大家的帮助!!
工艺是这样的,用温度变送器把测量的温度送到PLC里,与两个给定的值进行比较,高于这两个值就报警,两个值不一样,
PLC用的是SL--300,希望高手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2楼的建议很不错,变送器输出是4-20MA,通过人机界面设定温度,温度上限250,下限200

网友A:
S7-300吧?

网友B:
你的问题描述的不够具体。还能更具体些吗?比如温度变送器类型4~20mA还是0~10V,温度上下限怎么设定,直接做死程序中还是通过人机界面自由设定等,这些都影响你硬件的选型和软件的组态!

网友C:
建议:采集进来的值先滤波后工程化再与设定值比较!

网友D:
一个上限一个下限,用FC105就行了。用屏的话再搞个输入域。

网友E:
简单的比较,这样控制温度波动会很大的

网友B:
S7-300硬件配置与组态举例
硬件配置:电源模块PS 307 5A、CPU模块CPU313C(集成DI24/DO16/AI5/AO2)、人机界面TP177B(5.7单色触摸屏)
硬件组态:如图1,
数据块DB1定义:如图2,“温度下限”、“温度上限”与触摸屏进行数据连接,通过触摸屏设置其参数,DB1中的数据掉电可保持。
梯形图程序:如图3,数据的量程(线性)转换放在触摸屏中处理很简单,不需在PLC处理,完了自己PLC中对采集的模拟量做一个上下溢出处理就可以啦!
还不清楚可以联系我。QQ:281027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