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问题

楼主(2009-11-25):
三菱PLC程序报错4101,请问各位高手,为什么?

网友A:
◆出错代码(SD0) 4101
◆出错消息 OPERATION ERROR
◆公共信息(SD5~15) 程序出错位置
◆个别信息(SD16~26) -
◆LED状态(RUN) 熄灭/点亮
◆LED状态(ERROR) 闪烁/点亮
◆CPU的运行状态 停止/继续运行
*可以通过参数设置发生错误时的CPU的运行状态。
(LED显示也连动变化。)
◆检测时间 当执行指令时

◆出错内容和原因

(1)通过指令处理的数据的设置使用数超过了可用范围。
(2)通过指令指定的软元件的存储数据、常量超过了可用范围。
(3)在至自站CPU共享存储区的写入中,将禁止写入的区域指定为写入目标地址。
(4)通过指令指定的软元件的存储数据重复。
(5)通过指令指定的软元件超出了软元件点数范围。
(6)通过指令指定的中断指针号超过了可用范围。

◆对策

通过外部设备读取出错的公共信息,对该数值(程序出错位置)对应的出错步进行检查、修改。

楼主:
不是这个错,我这个程序用了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