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25):
请教各位师傅:
     前几天,我的西门子PLC S7-300一直和我台式电脑的STEP7通讯不上,PG/PC接口是正确的。今天偶然,我将WINCC触摸屏与电脑连接,再将PLC与电脑连接,在线下载居然成功了;然后我又把触摸屏的USB接线拔了,下载PLC程序又失败了;再插上触摸屏USB又可以下载PLC程序了。请教各位老大,可知道其中的原因否?
     本人不胜感激!!!

不成熟男人的标志是可以为了理想壮烈的牺牲,成熟男人的标志的可以为了理想卑贱的活着。

网友A:
看看组网通讯有没问题

网友B:
把你的设置也贴图上来,通讯的和硬件的设置

楼主:
请教各位师傅:关于西门子PLC S7-300传输问题!请各位大大多多指教
不成熟男人的标志是可以为了理想壮烈的牺牲,成熟男人的标志的可以为了理想卑贱的活着。

楼主:
请教各位师傅:关于西门子PLC S7-300传输问题!请各位大大多多指教
各位大侠有人知道吗?知道请帮忙,多谢
不成熟男人的标志是可以为了理想壮烈的牺牲,成熟男人的标志的可以为了理想卑贱的活着。

网友C:
如果触摸屏不连接的话, 那么PC Adapter属性中的"PG/PC是总线上唯一的主站"请打勾号. 然后,你可以对PLC进行下载!

如果触摸屏连接到PLC的话, 那么PC Adapter属性中的"PG/PC是总线上唯一的主站"不用打勾号. 然后,你可以对触摸屏进行下载!

楼主:
就这样简单?非常感谢!!!我试试
不成熟男人的标志是可以为了理想壮烈的牺牲,成熟男人的标志的可以为了理想卑贱的活着。

楼主:
不好意思,还是不行,依旧是老样子。不知各位老大还有其他办法不?
不成熟男人的标志是可以为了理想壮烈的牺牲,成熟男人的标志的可以为了理想卑贱的活着。

网友C:
如果网络上没有连接PLC,仅仅只有触摸屏而已,那么在触摸屏的Windows CE控制面板中的"S7-Transfer"中,通常"Panel是总线上唯一的主站"要打勾号!

反之,如果网络上连接PLC,那么"Panel是总线上唯一的主站"不要打勾号!

楼主:
请教各位师傅:关于西门子PLC S7-300传输问题!请各位大大多多指教
不好意思,虽然有点不明白,但是我已经找到问题的所在了,原来是电源震荡产生的干扰所致,这条PLC线是在网络上买的,是盗版的没有屏蔽,而触摸屏那条线是原装的!谢谢各位的帮忙
不成熟男人的标志是可以为了理想壮烈的牺牲,成熟男人的标志的可以为了理想卑贱的活着。

网友D(2010-01-01):
你plc的端口配置的通信速度是187.5吗?

楼主:
是的~~~
不成熟男人的标志是可以为了理想壮烈的牺牲,成熟男人的标志的可以为了理想卑贱的活着。

网友E:
楼主,问道通讯速率你笑的这么开心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