蒸饭器电流

楼主(2009-11-25):
厂里新买的蒸饭器 12KW的  三根电热棒  角接   请哪位高手告诉我它的电流应该是多少啊

网友A:
每相4kw,每相电流为多少呢------18.18181818........A

楼主:
具体是怎么算法呢

网友B:
实际电流用电流表量一下就知道了,与理论值有一些不同

网友C:
i=p/u,10.53=4000/380.

网友A:
三相电的单相  电流=功率/相电压=功率/380/√3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实际电流用电流表量一下就知道了,与理论值有一些不同
肯定有不同,因为电压不一定是绝对的380,而发热丝也不一定是标称的那个功率,加上电路传输的损耗等。当然就有所区别了

网友D:
18A基本正确,三相电热电流1.5倍于功率

网友E:
18A  我试了半天才知道这是怎么来的

网友F:
4KW应该是8A吧
还可以P/R

网友F:
12KW还有220的电源??

网友G:
实际电流用电流表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12KW还有220的电源??
供电是三项四线

网友I:
公式为:

P=1.732*380*I

网友J:
应该18A左右.

网友K:
问题说得不是很清楚,发热管是三根连在一起(就象三相电机接线盒是一样)还是单独分开(只有两个接头)?

楼主:
是怎么来的呢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是怎么来的呢
单项千瓦4.5A,是这样来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