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接触器问题

楼主(2009-11-25):
这个接触器是3TB46型号的老式接触器,谁知道它能承受多大的电流。22KW的电机做星三角可以使用吗。

网友A:
应该可以使用的。

网友B:
接触器上已标明380V 22KW

网友C:
可以使用,已标明380V 22KW

网友D:
可以使用,已标明.

网友E:
额定电流46A.

网友F:
你那是什么类型负载?由负载来决定不要光看是多少千瓦的。复杂的负载要降级使用。不要随便改接法,Y型往往带不了多少原有的负荷。

网友G:
没问题的 可以

网友H:
上面不是写了可用于22KW的电动机吗

楼主:
我要做星三角启动的三个接触器使用。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要做星三角启动的三个接触器使用。

这样做相当可以,余量大了一倍

网友J:
作,Y,角启动是没问题得。

网友K:
可以使用啊

网友L:
当然可以用了

网友M:
i不可以的
那只是运行电流
15KW就要降压起动了
22KW就有36A*5-8有180-280A起动电流太大了

网友N:
我没使用的设备都是星型时候用这个接触器

网友O:
买个新的接触器 也不贵

楼主:
那钱是天上掉下来的啊。那么容易啊。做星三角要三个接触器呢,哪有那么便宜。

网友P:
我个人觉得做Y星还可以的如果是锁三角还有点问题。。。。

楼主:
22KW的电动机做星三角启动控制。请问需要3个多大的接触器??????

网友Q:
看外貌有点防西门子3TF系列接触器,额定电流应是46 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