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9-11-25):
本人是自学者,手头上有一PLC,我经常把自己编的程序下载到PLC上去模拟,请问PLC有下载次数限制吗,就是说下载多了PLC蕊片会擦写不入去

网友A:
有,不过一般用不到那么多次,不用担心

楼主:
我一天下载几十次是正常的呀

网友B:
下载的次数肯定是有次数的,不过你不用考虑这个,你肯定达不到的。

网友C:
程序存储估计是E2ROM或者flash的片子,一般你达不到写入的次数,使劲试吧。

网友D:
呵呵;如果是用电脑后备的RAM,这个是无限次的;
如果是EEPROM,不同的芯片是有使用限制的,但都在一万次以上;
如果只是你重复的写程序进去,这个是不用考虑的;

网友E:
基本没限制

网友F:
放心下载没事的

网友G:
这个问题倒是没有想过哦,真的还没碰到过写不下去了的,^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