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LC基础知识

楼主(2009-11-25):
   比如输出有  SUM K2X0 D100     里面的K2X0  具体是指X0-X3  还是X0-X7呢 /
 也就是说KnX、KnY、KnM中的   K是什么    N的值又代表着什么含义
 谢谢指点

网友A:
三菱编程手册介绍的很详细,
这里的K代表4位,n乘k代表从X、Y、M起始地址的4位的倍数,
K2X0指的是从X0-X7这8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