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25):
论坛页码最多4页一翻吗?   不可以直接跳到你想要看的页数吗 ?

 前几天看一个论坛看到50多页  结果重新看的话要先慢慢翻过去

 我想知道能不能直接翻到我想要看的页数  比如52页

 谢谢你能告诉我~!

网友A:
这不是直接跳页的吗

网友B:
楼主说的应该是帖子显示的页面如果回帖多就不能直接翻到对应页面。这个暂时没有,明天请网站技术考虑加上。谢谢!

网友C:
可能是有的朋友占的地方有点大吧,要不就换种显示的方式吧,比如树状的那种。

网友D:
可以任意页呀

网友E:
目前要快速翻页就是更改地址栏中的表示页面的数据,就是图中所圈住的那个数据。不过也要先翻一页后,再修改需要查看的页面数字。

楼主:
问题 已经得到解决了   非常感谢  。

 想要哪一页就来哪一页   舒服   哈哈  。。。。THANK  YOU

网友B(2009-12-25):
现在已经做了一个指定页面翻页的东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