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25):
请问MM440变频器更换新的,如何把原先的变频器上的数据拷贝到新的上面去。

网友A:
利用MM440随机提供的光盘软件,叫:Drivemonitor。用上位机PC或者笔记本电脑,采用485或者232通讯,将已有的参数表上传/下载即可。

在西门子的MM440使用手册有介绍。

网友B:
用软件下载还是很方便的,不过你要是没有太复杂的用法,自己设置一下也不麻烦。

网友C:
AOP的面板可以COPY吧;

网友A:
没错,AOP可以拷贝好几套参数呢,但是,AOP的性价比不好(针对国内的观点),1个BOP是200元,1个AOP是上千元。为了拷贝参数,有点不值。因为采用Drivemonitor的软件是免费的,带着笔记本电脑和自制的485通讯线,加一个458转232的模块,想考贝多少参数组都无所谓了。性价比高。

楼主:
我试一下,谢了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