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25):
各位师傅好  , 我这里有几个缝纫电机,功率是0,37KW的,星形接法

由于我门这里很多的地方没有三相电,所以我和我师傅就跟顾客改了几台电机,该为单相的。原来以为在三相绕组里并联个电容就可以了,电容是12UF   耐压450伏的   改了后电机力矩不够。 后来我们想了下把里面的绕组改为三角形的,然后在并联个电容和前面参数一样的。改好后电机力矩是够了,可是用户用了没到两天就说电机就发热。
还是请各位师傅发表下个人意见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其实我门这里也已经发现问题了,并且现在用的还不错

网友A:
单相运行就若比是缺相运行,你说不发热么,而且还不是额定电压。改三相为单相,不仅要加一启动电容并在缺相端,启动后解除启动定容,电机启动后还要留一组运行电容在缺相端,所以说,要加两组电容。具体换算公式,自己在百度里面去找一下。

网友B:
改电压是可以的

但是不要忘了~ 功率会降低至原来的3分之2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是请各位师傅发表下个人意见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其实我门这里也已经发现问题了,并且现在用的还不错
请问楼主你们发现了什么问题,又是怎样解决的

楼主:
各位舒服多发表下个人观点可以吗?

网友D:
如果是370W的电机用12uf电容小了,要用22uf。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是请各位师傅发表下个人意见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其实我门这里也已经发现问题了,并且现在用的还不错
请问楼主你们发现了什么问题,又是怎样解决的
改了后,达不到原来的要求,所以说不能用

网友F:
这个用法只用于三相电机的Y形接法,三角形接法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