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25):
KEEP 指令在断电情况下会是怎样的?

网友A:
不是断电保持的会断开的

网友B:
断开啊。但是再通电时会保持。对吗?

网友A:
再次通电后要看前面的条件有没有成立过
保持和断电保持不是一回事吧

网友C:
呵呵;这与后面的继电器是掉电保持型还是非保持型有关;

网友D:
断电会断开。

网友E:
5楼讲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