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25):
大家好,我们平时的设备是按照220伏,50HZ设计的,这次客户要求的使用环境是220伏,60HZ的,想请教各位一下,频率变化对于继电器,电机以及油泵,有没有什么损伤?谢谢!

呵呵,我的意思是对设备有没有什么损伤?谢谢大家

网友A:
用电器的电流会减小,同时功率减小

网友B:
现在有的电器元年是有60HZ的,你注意一下。

网友C:
用电器的电流会减小,同时功率减小?为什么呢 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D:
频率增加-阻抗增大-电流减小-功率减小

网友E:
用50HZ设备的肯定有影响

网友F:
频率增大电机转速会增加,输出转矩会减小,电机容易过载。另外机械磨损也会加剧对设备使用寿命有很大影响。

网友G:
换成60HZ的话,注意带电子原件的部件,有些都有规定的,不允许接60HZ
普通电机的话,注意扭矩和转速。伺服,步进电机的话,还是慎用。

网友H:
没什么大问题,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