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25):
大家好,最近在程序中用到了一个第一次循环标志,p_first_cycle,具体是怎么个用途呢?谢谢、

补充:这个常闭点,是一直是吗?

网友A:
PLC是循环扫描运行的。在初始的第一个周期时发出的置1信号,仅在第一个周期有效。可以用来进行初始化任务。

网友B:
一般用在初始化一些参数或数据,用起来比较方便。你这个好像是OMRON的

网友C:
如同三菱FX的M8002;
PLC开始运行第一个扫描周期为ON,然后一直为OFF;

网友D:
一般都是用在初始化设备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