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了解PLC2

楼主(2009-11-25):
4.PLC硬件结构
整体式PLC的基本组成:

同电气控制回路一样,PLC也需要控制电源,CPU是PLC的中心,存储器,输入单元,输出单元以及与外部数据访问的外设接口和扩展接口,共同组成了PLC的基本组成部分。
组合式PLC:

则是按基本组成分成各个模件(模块):CPU单元,输入、输出单元,通信单元等等,各单元通过总线与CPU作数据交换
这是整体式机型的PLC CP1H-XA外观
PLC内部的CPU单元是控制中心,指挥PLC完成各种预定的功能。输入并存储用户程序;检查校验用户程序;执行用户程序,驱动外部输出设备动作;诊断故障。
(待续)

楼主:
在CP1H PLC模块的左上角,内装有PLC内部数据保持所需的电池,这是一次性使用的电池,通常情况下可以使用5年。
电源端子用来连接外部提供给PLC的工作电源;它的输入电压范围宽,抗干扰性能好;并能向外部提供24V直流电源,可以作为输入单元连接的外设的电源。
在CP1H CPU单元中,当用户程序或参数写入(下载)到CPU 单元中时,这些数据将自动备份到内置的闪存(闪存功能)中。这里解释一下,什么是闪存呢?闪存就是Flash Memory,一种非挥发性(简单说就是在不加电的情况下数据也不会丢失,区别于目前常用的计算机内存)的半导体存储芯片,具有体积小、功耗低、不易受物理破坏的优点,比如数码相机上,作为存储介质的存贮卡。闪存存取比较快速,无噪音,散热小。闪存卡(Flash Card)是利用闪存(Flash Memory)技术达到存储电子信息的存储器。存储器分系统程序存储;用户程序存储;以及工作数据存储几部分。用户程序和设置的参数还有注释和功能块源数据都是放在闪存卡中的,但是对于I/O 存储器区域(包括保持继电器、计数当前值/完成标志、数据存储器)不能写入内置闪存中。特别电源断开复位时的保持区域的保持继电器、计数当前值/完成标志、数据存储器就是依靠刚才所讲的电池维持的,如果电池发生异常时,数据可能就会丢失。

这里的存贮器盒与前面介绍的闪存类似,它也是用来备份用户程序和PLC内部存贮器里的数据,可以COPY到另外的PLC中,或者作备份。在实际应用中作为可选件,供用户选择或者不选择使用。
CPU模块上有CPU工作状态指示灯:分别表示电源POWER:绿色;工作RUN:绿色;故障报错ERR/ALM:红色;输出禁止INH:黄色;存贮器数据操作BKUP:黄色;USB端口通信中PRPHL:黄色。
下面的两位7段码可显示CPU单元的异常信息,或者模拟器操作的当前值,甚至还可以显示用程序编写相关的代码。如果故障报错ERR/ALM灯点亮,则2位的7段码中可以读到错误讯息。

外设连接端口,在上部为USB端口,用市场上通用的USB线就可以同电脑进行USB通讯,编辑,监测及传输程序等操作。
旋钮是模拟量信号输入电位器,可以设置通道(A642CH)在 0-255范围内连续数值;外部模拟量设定连接器,可以从PLC之外输入0-10V直流电压信号(A643CH 0-255范围);DIP开关用来进行CPU相关功能的选择设置,具体说明在端盖上。

楼主:
如果使用的是稍早产的PLC,一般是通过RS232串口用专用电缆,或者通讯通信适配器与计算机通信,通过计算机进行程序设计,监测以及调试等等。
PLC模块的中部有两个可选择的槽位,用来放置可选的串行通信板,增加CPU的串口通讯功能。
扩展模块连接端口用来增加扩展输入输出模块,整体机型的PLC主机和扩展模块都有扩展连接端口,通过连接电缆连接,以便扩充输入输出的信号接入点,或者增加特殊功能的专用模块。

这就是CP1H的扩展连接,它可以连接7个扩展单元,或者说是15个CH通道,可以扩展IO点到320个。这些连接是由扩展接口通过扁平线将扩展模块与CPU主模块的数据总线联系在一起,通过这样的连接,我们可以把扩展模块当作PLC本身的IO点。
在PLC扩展单元里有一种扩展单元,被称为智能单元,或者在早期被称之为特殊模块的:高速计数器单元,模拟量输入输出单元,总线单元,网络单元,等等。这些模块不同于数字量的IO输入输出单元,它本身是一个独立的系统,有自己的CPU,存储器,和与外界相连的端口;对于组合式PLC,智能单元通过总线,在CPU单元协调管理下独立进行工作;对于整体式PLC,则通过扩展接口与主机联接。

网友A:
很难得的图片。楼主的第一章在这,大家可以去看看:
不错!很详细,强烈支持原创!

《[资料][原创]了解PLC 1 》:
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224585

《[资料][原创]了解PLC 2 》:
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225114

《[资料][原创]了解PLC 3 》:
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225482

《[资料][原创]了解PLC 4 》:
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226302

网友B:
很详细的学习资料,解释的很清楚明了,还配图

不过同样的一个内容放在一个贴中多方便

网友C:
真的是不错的资料,建议做成一个一个的文件,收藏起来方便些。

网友D:
收藏下来,以供需要

楼主:
想做成一个,可是一次只能上载三个图,所以就分成几部分了

网友E:
说的 很详细
特别是 配有图
很好的 原创

网友F:
顶上去,感谢啊!

网友E:
很好的原创
希望继续下去

网友G:
学习了  我正需要的   谢了

网友H(2010-03-26):
讲得很好 我在用这个plc

网友I(2010-05-16):
很久没有顶帖,但楼主的好帖身不由己

网友J(2010-08-05):
嗯。不错。讲的很通俗易懂的。

网友K:
不错!学习了,强烈支持原创!

网友L:
不错!学习了,强烈支持原创

网友M(2010-10-19):
很不错的学习资料,并且这么清晰

网友N(2013-01-22):
对初学者来说是捡到金子了,感谢lz!

网友O(2016-05-02):
很好理解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