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修改问题

楼主(2009-11-26):
因为是初学不懂想请教一下各位师傅
是这样是原来变好的是时间控制是10S秒 后来工艺改进只要5秒就可以了
是不是在原来编好好的程序中改成5秒
在写到PLC中就可以了

网友A:
当然是这样的了,不过你要注意下载时是不是能停机

网友B:
基本是可以,但不能说绝对

网友C:
如果有的是在10s内完成的,现在在5s内也要完成就可以。

网友D:
呵呵;PLC内时间改一下是简单的,不过你要先确认好工艺;

网友E:
用人机也可修改。

网友F:
可以,最好停机时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