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26):
马达盘的就是星形接法,怎么判断它烧坏了 ?
一台2.2KW的电机,打开电机的接线端盖,里面就只有三根出线,原来马达本身盘的就是星形接法,那这样要怎样判断马达烧坏与否呢?

网友A:
测AB,AC,BC,阻值,好的应相同,测三相对地绝缘,应大于0.5M

网友B:
接上市电就成了

网友C:
接上摇表测它的绝缘就知道了

网友D:
三相电阻平衡,对接阻值大于0.5M就是好的

网友E:
测量一下相间绝缘和对地绝缘

网友F:
三个线头用任意一个摇它和外壳的绝缘电阻大于0.5M欧就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