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26):
启动 接触器1 接触器2 接触器3
X001 Y001 Y002 Y003

他的工艺流程是控制三个接触器,接触器1开始工作2分钟。在接通2秒,断开2秒。次数位5次
5次结束后第二个接触器工作,工作6分钟后,在接通2秒,断开2秒。次数为5次
          5次结束后第三个接触器开始工作2分钟,两分钟后,整个过程结束

网友A:
呵呵;你可以用软件仿真或下到PLC内试下;

网友B:
这个程序你肯定自己是能做出来的,可能实现的方法不一样,高手可能会更简单一些,思路会更清晰一些。

网友C:
应该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