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和阻抗的关系

楼主(2009-11-26):
电阻和阻抗是啥关系呀,怎么计算?

网友A:
电阻——欧姆定律定义的参数:电压与电流之比,单位欧姆
电抗——交流电流通过电感或者电容压降时,电压与电流之比,虚数表示,单位欧姆
阻抗——电阻与电抗的复合参数,用复数表示,实部为电阻,虚部为电抗,单位欧姆

电导——电阻的倒数,单位西门子
电纳——电抗的导数,单位西门子
导纳——电导与电纳复合参数,实部为电导,虚部为电纳,单位西门子

网友B:
楼上讲解的挺细的

网友C:
电阻多数人都知道的
电抗和阻抗在实际应用是要注意那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