谐振

楼主(2009-11-26):
什么是谐振,谐振是如何发生的。

网友A:
谐振只能在交流电产生,电路中电感和电容串联,当感抗和容抗相等时,电路产生谐振,这是理论上整条支路的两端电压等于零。因为电感和电容的两端电压相位差180度,这两个阻抗在计算上是相减的。
感抗=ωL(ω=2*3.14*频率)
容抗=1/ωC
谐振条件:1,使电容和电感的大小相等。2,任意调整交流电的频率(因为当频率变化时,感抗和容抗一个变大,一个变小),当频率变大时,感抗变大,容抗变小。
电路谐振会产生很高的电压,等离子切割机的打火电路就是谐振电路

网友B:
确切讲应该是阻抗等于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