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26):
G71-----外圆内孔粗车循环指令

G71U(△d)R(e);

G71P(ns)Q(nf)U(△u)W(△w)F(f)S(s)T(t);

N(ns)…………….

N(nf)

△     d:每次循环的吃刀量(半径值)单位是mm且要大于零

e:每次循环的退刀量(半径值)单位是mm

ns:精加工轮廓第一个程序段的程序段号

nf:精加工轮廓最后一个程序段的程序段号

△     u:X方向精加工余量(单位是mm)(注意:有正负,车外圆是△u>0,车内孔是△u<0)

△     w:Z方向精加工余量(单位是mm)(注意:有正负,从右往左车削是△w>0, 从左往右车削是△w<0)

F:粗加工时刀具进给量

S:粗加工时转速

T:刀具

1)  G71是非模态指令

2)  G71为粗车循环指令与G70精车循环指令配对使用

3)  使用G71之前应用G00定位,定位原则X、Z轴都让

4)  精加工轮廓第一个程序段内只准有X方向移动

5)  G71用于车削外圆内孔端面

螺纹切削循环(G76)

G76 P(m)(r)(a) Q(△dmin) R(d)

G76 X(u) Z(w) R(i) P(k) Q(△d) F(f)

m:精加工重复次数(1至99)(用两位数表示如02)

本指定是状态指定,在另一个值指定前不会改变。FANUC系统参数(NO.0723)指定。

r:螺纹尾端倒角值(用两位数表示0—99L如1.2L为12(L为导程))

本指定是状态指定,在另一个值指定前不会改变。FANUC系统参数(NO.0109)指定。

a:螺纹牙型角

可选择80度、60度、55度、30度、29度、0度,用2位数指定。

本指定是状态指定,在另一个值指定前不会改变。FANUC系统参数(NO.0724)指定。如:P(02/m、12/r、60/a)

△dmin:最小一次吃刀量单位是微米(最小切削深度)(数字后不准加小数点)

本指定是状态指定,在另一个值指定前不会改变。FANUC系统参数(NO.0726)指定。

d:最后一次吃刀量单位是微米(数字后不准加小数点)

X、Z坐标  小径=大径—1.0825P(P是螺距)

i:螺纹部分的半径差

如果i=0,可作一般直线螺纹切削。

k:螺纹牙型角高度=0.5413P(单位是微米)

这个值在X轴方向用半径值指定。

△     d:第一次的切削深度或叫吃刀量(单位是微米)

F:螺距

1)      G76为非模态指令

2)      使用G76之前应用G00定位(定位原则X、Z都让)

3)      G76车削螺纹路线为斜进法区别G92直进式车削螺纹

网友A:
,楼主辛苦,很好的帖子,坚持下去,学习了。

网友B(2010-10-27):
G71指令只能在单调变化的图形中使用,也就是要么是一直增大的轨迹,要么一直减小的轨迹。
G71后面跟的F速度其实为精加工的速度,也就是给G70用的,实际与G71无关。
G76指令不管图形轨迹增大还是减小多可以用,可以加工复杂的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