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高手知道这些符号代表什么电子元器件啊

楼主(2009-11-26):
知道的请剪切下来告诉我 谢谢了 或者加Q:737709928

网友A:
这都是一些电阻电容,功率放大集成块 扬声器等。没什么特殊的。

网友B:
你这个功率较小,音质一般,电路复杂,建议你采用LM3886

网友C:
上图是无输出电容(OCL)的互补对称放大电路。
下图是无输出变压器(OTL) 的互补对称放大电路。

网友D: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音频功放电路,没什么特殊元件。

网友E:
功放电路

网友B:
请看解释

网友F:
很简单的音频功放电路

网友G:
楼主如果连这样的图纸符号都看不明白!说明你连初学者都不是!!还要请高手回答??你真是傻的可爱!!

网友H:
不能因为人家问你就说人家傻得可爱,因该说勤学好问是美德呀。学无止境嘛。

网友H:
你可以讲解一下图纸内容,我们看看呀。

网友I:
3楼的说的好,完全同意!
学无止境,回头是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