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26):
各位大侠:请指教,我的电脑本身先装有S7-200软件,但是最近由于工作需要安装了S7-300系列软件,结果200系列的就不能用了。这是为什么?要怎样才能两个软件都能使用呢

网友A:
没遇到过,是不能打开软件,还是不能与PLC通讯

网友B:
以前我电脑就同时有S7-200和300啊,这样的情况没遇见啊。同时还有S5呢。

网友C:
没有吧,应该是你系统有问题

网友D:
可能共存的呀,你的200软件什么提示呀

网友E:
呵呵;这两个软件没有什么关系;可以装在同一台电脑上使用;

网友F(2010-04-05):
有谁知道日本卡西亚变频器在运行时报OP2警,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G(2019-01-16):
可能是不兼容吧感觉300非常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