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低温性?

楼主(2009-11-26):
做了个盒子用到可控硅BT151-500R,原本以为可以工作在低温极限43度,谁知道40度就不可以了。导通电压有点高了,各位有用过的没有?
如果想低温性能好点是否换个高点级别的可以呢?

网友A:
考虑一下改变可控硅的散热

网友B:
是零下40度吧?

调整一下触发电路

网友C:
可控硅一要散热的
风冷或是水冷

楼主:
低温性不好呀,现在觉得误差有点大了。
调整的电路常温44V动作,但是到了零下43度后都快到60V了还没有动作呢!
误差都不知道怎么定义了。

网友D:
楼上各位都看明白了吗??不知道是怎么看明白的!!
楼主能否能说的明白一些??没有图纸你怎么能说明白??

网友E:
零下还是零上呀

网友F:
我单位有台滑差点机调速器新的,调试时用过一次。当年冬天就不好使了,换了好多元件没有用,偶然有次拿烙铁驻在可控硅上,就导通了。换了好几个才找到一个低温性能好的。你的应该也是低温性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