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26):
安装好以后为什么无法打开   S7-200   V4.0的编程软件     画面就是跳拉一下就没了
在别的电脑上可以打开

网友A:
电脑系统是否有问题,我试过XP SP3就无法打开

网友B:
是这样的

网友C:
完全卸载后再重装试试

楼主:
重新装拉系统才可以打开    西门子的编程软件开发环境怎么是这样的   很郁闷

网友D:
完全卸载后需重新启动系统,再重装,应该不问题,再不行就是系统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