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不复位?

楼主(2009-11-26):
请教师傅:
R70闭合了,为什么R12、R66、R68、R69、R65都不复位呢?

网友A:
看你前面的关于
R12、R66、R68、R69、R65
是如何控制的,哪里应该有答案。

网友B:
呵呵;SET后需要用RST来复位;

楼主:
啊...你的意思是一定要用RST来复位,除了用RST来复位,其它的都无法复位?

网友A:
你的机器不清楚,应该有其他方法。
你最好看一下相应SET,比如SET R12,你的截图就看不到前边的电路,根据经验你就找相应的SET

网友C:
应该看看指令解释,SET RST指令并不是一般的触点与线圈的关系,前面触点动作后,线圈动作,并且不需要前面触点的维持信号。也就是说,SET指令执行后,前面动作是否变化,不相关。
另外,SET和RST指令有优先级区分,同时被持续激活时,SET无效。
这些资料应该都能在书上找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啊...你的意思是一定要用RST来复位,除了用RST来复位,其它的都无法复位?
不是的,肯定有别的办法复位。比如用字传送的方法给该位地址写入一个“0”信号。只要SET没有持续激活,应该能复位。

楼主:
我那R70闭合就是传了0过去呀!就是不复位

网友A:
哈哈 死将
楼上不是也告你注意“只要SET没有持续激活,应该能复位。”

楼主:
你意思是我少了个“DF"??
回头试试看.....

网友D:
SET与 RST指令驱动同一元件时,必须成对使用。

楼主:
谢谢各位!在使用传送指令、SET和RST指令时前面少了个“DF"真的是不行的。呵呵...死将军...

网友E:
SET和RET应该是成对出现的,当然要用RET来复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