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26):
首先,介绍下,我是搞电气设计的,之前用三菱PLC,最近老板接了个大单,考虑到成本让我尝试别的PLC,
以下是我花了几天得出的比较,基恩士KV1000,程序容量160K,PCMIX值24.2,IO点响应速度75微秒(平均),可以带最多3096个IO,CPU自带两轴独立集电极开路输出100K,USB传程序口,232的4芯电话线口(我用来带人机),价格4K左右
三菱Q06H,程序容量60K,PCMIX值10.3,IO点响应速度10毫秒(平均),可以带最多4096个IO,传程序口和通讯口都有,价格8K左右

大家自己比较吧,我还比较了,一些常用的扩展模块也不输于Q系列,但是高端的功能我就不清楚了,另外KV3000的速度比KV1000快1倍多,价格也就比KV1000高500左右,

最近刚借到一个KV1000,正在研究怎么用CPU来控制伺服,软件也还在适应期,呵呵
希望各位路过的留个言,发表下意见:)

网友A:
Q是模块式的,要整个配置下来比较
只用过三菱的,没用过KEYENCE的

网友B:
基恩士PLC没用过,不知道性能如何,主要是可靠性和稳定性

网友C:
呵呵;KEYENCE的这个性能还可以,如果你会用可以考虑;

网友D:
我现在正在搞,感觉有些方式不太一样,它书中说的方便可是我们的思维感觉不太方便

网友E:
以前用过,还不错,我现在也在选型20点输入,14点输出,都是一些开关量,没有其他的特殊要求,要有几百台的量,想选FX0N-40ER-D,有没有价格比它还低的型号呢,推荐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以前用过,还不错,我现在也在选型20点输入,14点输出,都是一些开关量,没有其他的特殊要求,要有几百台的量,想选FX0N-40ER-D,有没有价格比它还低的型号呢,推荐一下
最近OMRON的 cp1e正在搞优惠,挺便宜的   在便宜就国产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以前用过,还不错,我现在也在选型20点输入,14点输出,都是一些开关量,没有其他的特殊要求,要有几百台的量,想选FX0N-40ER-D,有没有价格比它还低的型号呢,推荐一下

呵呵;FX0N早就停产了;
而且你说的型号只是一个扩展模块,有什么用???

网友E:
呵呵;FX0N早就停产了;
而且你说的型号只是一个扩展模块,有什么用???
不是扩展模块,是整的型号

网友G:
FX0N-40ER-D
这个东西应该是扩展模块吧?
40表示点数,E表示扩展,R表示继电器输出端,D表示直流型。
0N系列好像早停了吧,比这个还便宜估计不好找。

网友C:
呵呵;主机是FX0N-40MR,外形上与你的FX0N-40ER接近;
扩展只能接在主机后面用;单这个是没有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呵呵;FX0N早就停产了;
而且你说的型号只是一个扩展模块,有什么用???
不是扩展模块,是整的型号

如果这个你用过的话,不知如何能问出这样的问题;
这个扩展连编程口都没有,不知是如何使用的?

网友E:
谢谢楼上了,厂家提供的型号有误啊,那个我查了一下确实是扩展模块,大家有没有好的推荐推荐

网友C:
呵呵;厂家还能把停产多年的型号推荐给你;还是错的;
也够晕的;

楼主:
FUMZ78
引用 网友A:
Q是模块式的,要整个配置下来比较
只用过三菱的,没用过KEYENCE的

KEYENCE1000,3000,5000也都是模块式的,这两天正在研究KV1000CPU自带的两轴定位..不过还有个原点复位没研究出来...下周找供应商帮忙去..大家如果想进一步了解可以去KEYENCE网站,在百度直接搜KEYENCE就可以了.

对了,fumz78,呵呵,老师傅啊,小弟2年前刚入这行的时候就用电邮请教过你问题,现在我也自己独立负责几十台设备了,等这次这3条用基恩士PLC的设备搞好,电控方面也算能独挡一面了吧?

网友H:
基恩士的东西很不错的,你用了就知道了,性能什么的都很好,只是国内用的不多而已,所以

网友I:
只用过三菱的,不是很精确地控制,可以试一下

网友J(2013-03-17):
KEYENCE PLC用起来很方便的,程序写起来简单明了,伺服也很好控制,本人精通Keyence PLC,可以多聊聊.

网友K(2013-09-23):
回复 网友J:
图为KV-N糸列原点复归程式,第二行RES复位及作用不太理解,烦请各位前辈赐教

网友K:
有人回么

网友J(2013-11-24):
Keyence很好用的,软件操作性强,我们公司全部都用的是Keyence

网友L(2014-09-12):
我们公司大部分用的都是KEYENCE的,很不错,KV-1000,到KV-5500都有。

网友M(2015-06-07):
基恩士编程软件很好用,就是里面的元件解释可能是翻译原因,不好理解

网友N:
基恩士速度的确快,但是高温稳定性不如三菱.。大型产品比较的结果

网友O(2017-01-12):
抗干扰能力差到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