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27):
各位朋友:
      一般的大型的柴油发电机有什么容量的呢?如果带两个200KW的电机星角启动的话,要选多大的容量,才能正常启动呀,我们的设备正常启时要1200多A的,正常 运行也要800多A的。请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A:
两个200KW,星三角启动的话,估计500KW肯定够了吧。
2个电机是同时启动的吗

网友B:
500的肯定不够的

楼主:
不是一起启动的,是一个一个启动的,都是星角启动的。

网友C:
选用500KW发电机组两台并联运行

或是1000的发电机组

楼主:
我在网上查的,是一家买发电机的厂家,写的一篇类似说明书的一种。上面说是柴油发电机的最佳经济运行状态是在标定功率的75%-95%。这样算下来是不是就是450KW/0.75-450KW/0.95=(473-600)KW,按这种说法500KW的就够用了呀

网友C:
因为两台电机功率太大,发电机小了启动困难,容易灭火

最好是大一点,比如600KW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我基本上清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因为两台电机功率太大,发电机小了启动困难,容易灭火

最好是大一点,比如600KW
灭火是什么意思?发电机灭火吗?发电机启动的时候,2个电机还没运行。500KW的发电机,先启动一个电机,稳定运行后,功率200KW。还剩下300KW,星三角启动第二个电机,应该问题不大吧。至于关于发电机和电动机的功率因数,说实话我不是很清楚。不过500KW肯定要。至少也得保证10%~20%以上余量。

楼主:
我想他说的灭火是瞬间电压有波动,对发电机有冲击,而发电机的容量又不是很大,这些因素吧

网友D:
600KW的发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