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程序求助

楼主(2009-11-27):
请问图中左边的梯形图和右边的语句表是相同的吗?为什么语句表少了一个操作数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图中左边的梯形图和右边的语句表是相同的吗?为什么语句表少了一个操作数呢

图在哪里呢?

楼主发完贴就不知道自己看一下吗?

楼主:
。。。。不好意思 ,我 发过了  重新发次试试

楼主:
呵呵 希望大虾们赐教

网友A:
一样。

因为楼主不仔细看手册,手册上对于MUL ,DIV指令的说明是:
    在STL乘法指令中,32位OUT的低位字(16位)作为乘数之一,所以:
MUL AC1,VD100 等价于将VD100的低16位,VW102×AC1=》VD100

对于DIV指令也相同。

所以,LAD与STL意义相同。

网友B:
你自己在软件上编一下,然后转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