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9-11-27):
一个英威腾的变频器再加一些接触器,控制电机。变频器输入控制信号是一个4到20mA的传感器信号。设计思想是正常时变频器驱动电机,出故障时,就工频运行。

现在有一个现象很奇怪:启动后,变频器频率从0逐渐升到50HZ,待个10秒,就听接触器一响,不是闭合就是断开声,马上变频器频率就到40HZ,特准,如此循环。注意:每次都是准确的跳到40HZ,分离不差。

不明白的是怎么马上就可以到40HZ啊?

网友A:
^_^,故事讲得很生动。声情并茂,搞得我也是晕晕的,很奇怪的感觉。

那“接触器的一响”,居然不知道是不是闭合了?还是断开了?仅仅是抖动一下吗?也就是说变频和工频转换下,是吗?

楼主:
我觉得那一响是变频器的继电器输出响的。因为这个变频器我查了下,有“继电器输出”这个功能,图纸上也用到了。

这个很明显的响声会是变频器上的继电器发出来的吗?

网友A:
其实,这个问题应该由英威腾的技术支持来解释就好了。^_^,很有可能是使用问题,也有变频器自身问题的可能。说了等于没说。

网友B:
故障时应继电器输出,如果继电器输出了,外部接触器接通,就切换到工频工作,电机就应工作在工频上了,变频器的显示只是变频器的输出,和电机实际的工作状态不同

网友C:
正常时变频器驱动电机,出故障时,就工频运行????故障时变频就不运行了???怎么会10S就跳到40HZ呢,???不明白

网友D:
这要看你的控制程序,40HZ在变频器中肯定是设置了。有可能是控制信号在频率达到50HZ后延时十秒,之后激活一个控制端子

网友E:
l同意楼上的分析,估计是设置了第二段速为40HZ,把信号线接到了功能所分配的端子,或者是设置了自动段速运行,第一速延时后就运行第二速延时再一速循环,修改一下参数就可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