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27):
好比我现在要控制一电机梯形图是这样:
|      I0.0   I0.1    I0.2       Q0.0
|-----|  |----|/|------| /|--------(   )
|    Q0.0 |
|-----|  |--
|
|那我要在MGCS上 控制应该怎样实现呢?

网友A:
走PPI协议,组态中对应地址就可以,应该还需要做2个按钮之类的。

网友B:
连接好通讯端口       在MCGS设备窗口里  找到你所需要的PLC   然后设置好通讯参数
PLC和组态软件采用自由口通讯

网友C:
在设备窗口里添加串口父设备,然后再父设备下加子设备,子设备为西门子ppi协议。

网友D:
通讯时使用PC/PPI简易电缆,波特率为9600时通讯较稳定

楼主:
补: MCGS组态如何与PLC通讯呢?
我现在要控制自动给料系统,思路如下

                          PC

                          ↓

                         PLC ←----称重仪表

                          ↓

                      变频器/工频

                          ↓

                         电机

我现在要控制电机的梯形图是这样:

|      I0.0   I0.1    I0.2       Q0.0

|-----|  |----|/|------| /|--------(   )

|    Q0.0   |

|-----|  |--

|

说明:我的仪表上有两路输出,一路是控制电流输出(4~20mA)、一路是流量电流输出(4~20mA),有起停控制端子、高低流量报警外接端子,自带有PID,RS485接口,那我应该用仪表直接控制变频比较理想呢,还是用PLC控制?我要控制4条传送带,要一个S7-200 CPU222是否可以?(不考虑过载)望大虾们指点。狂谢!

网友C:
个人认为还是plc控制变频器好。cpu222行不行主要是看你控制的点数够不够用。

网友E(2013-06-21):
请教下,我用MCGS的软件与真实的西门子通讯,为什么我在MCGS触摸屏软件上点启动,而与plc对应的点没有任何指示呢,通讯测试正常

网友F(2014-12-11):
不知道昆仑通态的屏能与数控系统通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