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27):
本人今天遇到一台湾天鹅空压机控制电路部分有点看不大懂、它控制箱内有一主接触器.一时间继电器.两个中间继电器.空压机上有一个气压控制器.一个电磁气阀.还有一个连接在气压表下的控制器.引出线三根主电机线六根控制线.我没碰到过控制线怎样接?

网友A:
这种空压机我没有用过,但可以给你做一些t解释。按述硬件来分析应该是这样的:
这是一种能卸载的机器,当达到设定压力后由气压控制器发出信号经中间继电器打开电磁阀卸载。这时机器空运行,电机不停机。当在空运行时间到达以后,气压还没有降到压力设定下限,这j时关闭主接触器主机停机。当压力低于设定压力时,机器自动启动。
对于线路怎么接,这我就说不清楚了。如果不是做电工的,说了也没有用。必须要看到才可以。

楼主:
但是它有两个气压控制器一个是按装在气包上一个是安装在汽缸上的连接在气压表下端的每个两根出线咋么接?

网友B:
有照片吗

楼主:
不好意思没有照片

网友C:
不会吧,这个你都不知道 ,这个是星三角降压启动呀

楼主(2010-01-01):
谢了电机是直接启动的我搞出来了和平常的空压机相似只是多了一个油压保护谢谢大家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