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27):
也就是改变p实现调速
N=60f/p

网友A:
降速的话,用变频器

网友B:
要改变电机的极对数,好像重新绕线可能会行吧。

网友C:
改变磁极对数,至少打开电动机的端盖,重新改变接法。

网友D:
看来只能重绕

网友E:
选用变级调速电机。

网友F:
极对数是电机固定的参数

网友G:
极对数是电机固定的参数,不可能改变。要想提高转速的话,就改变它的频率

网友H:
什么样的电机?你要变成几级的啊?

网友I:
变【频就可以实现了

楼主:
比如定子上有两套线圈,两套线圈极对数不一样,用手柄控制切换能行吗?

网友J:
电机一旦做好,极对数是不能改变的(变极电机除外)

网友K:
11楼你的想法  是不可能的

网友L:
改变磁极对数,打开电动机的端盖,重新改变线圈绕组首尾端接法。
如有绝缘漆太硬,可加热解决

网友M:
选用双速电机

网友K(2010-01-04):
叶子姐姐你好你说的是改定子那转子呢?

网友N:
你要改级了就的打开电机该了,你是什么样的电机啊?

网友J:
普通电动机,电机一旦做成极对数是不能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