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带的长度

楼主(2009-11-27):
装修的灯带为什么不能随便剪断,是怎么规定的啊 ? 那里面是什么东西啊?

网友A:
灯带是可以剪断的。   里面电阻。请问你的灯带是透明还是其它色的呢?

网友A:
要有专用的接出线头,那样才好接出线。如果没有就有点难接。

网友B:
在灯带的1米或2米处有标记,剪断旧可以。

网友C:
不知道你用的是不是LED灯,我用的一种可以4个一截,注意观察断点

网友D:
因为他们是串联的,同时还有一根并联的总线【电源】和他们并在一起封装的,如果随意剪断,会有部分灯带不亮

网友E:
在灯带的1米或2米处有标记,剪断就可以。

网友F:
可以剪断,用专业的插头插上就可以用了

楼主:
谁有灯带标记的头 我怎么没有看到啊!怎么看 我看了半天也没有看出来 我的是彩灯带

网友G:
不可一随意剪断的,买的时候他们会告诉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