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27):
我们的变频器控制电机,负载时正反转的小车运动,
问:小车走着有时变频器就报警,电机就不动了,消除报警,重新给变频器上电就好了,
注意:小车行走过程中负载不会变,无机械卡死,
有没有可能电机出问题,或者是变频器线虚,或者是减速机有问题,(电机与小车之间有减速机)

网友A:
报的是什么故障呢?有没有故障码?变频器是谁家的?

楼主:
设备是plc控制的,工控机上就显示变频器报警,

网友B:
有没有可能电机出问题,或者是变频器线虚,或者是减速机有问题

都有可能,到底报警时,显示的事什么,你要针对报警的代码查啊

网友C:
1.看图纸、看程序是怎么设计的
2.看变频器的报井说明和设置
3.看下线路

网友D:
呵呵;如果是变频器停机,那么一定有故障代码显示;
如果是PLC给信号让变频器停机,查PLC程序;

网友E:
就是的,故障说的太笼统了

网友F:
不清楚具体情况,不好回答。

网友G:
检查变频器的参数设置是否都正确,最好恢复默认值后再从新设置

网友H:
应该看出什么故障吧,

网友I:
应该是变频器的参数设置不合适造成的,要设置合适的参数

网友J:
查看报警代码,启动时,一般是减速时间过短

网友K:
既然是PLC控制可不可以监控一下呢

网友L(2010-01-05):
看看是不是参数设置的不合适,

网友M:
工控机显示变频器故障,应该是变频器给PLC的一个报警信号,但是变频器本身应该有报警代码的吧,看什么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