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27):
各位师傅好:
                我现在有个麻烦,请想教!谢谢
                我现在装了九个保温灯,每盏是250W,我选用的是2.5平方的多股铜线,选用是16A的断路器,火线是从三相刀闸那引出一个火线,零线是从其他开关引出来的,,现在的问题是有其中两盏灯经常烧毁的。一烧毁呢就导致断路器跳闸。我从被烧过的灯坐看来,它们的发热非常厉害,是不是质量问题导致跳闸的呢??是哪里出问题呢???请赐教!谢谢。。。

网友A:
接线好的话,可以肯定就是质量问题。

网友B:
什么样的保温灯?

楼主:
是防爆型的。。

网友C:
是灯烧了,还是座少了,你换新的还少就要查电路了

网友D:
没看明白?

是红外线灯吗?温度当然高

网友E:
如果总是那两个的话,感觉是底座人问题了。

网友F: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是探照灯,一下雨他就坏,其余3个都没有事,4个都是一个只路上的,
没次都是灯坏,而且不跳闸!去查了线路也没有什么问题,一个老师傅说密封没做好,才会这样!
想问下:各位前辈,这是不是灯太热的原因,线路查了没有问题的.

网友G:
应该灯座的连接或质量问题造成的。

网友H:
应该是接触不好造成发热

网友I:
不知道你是怎样接的,从你说的线发热的现象来看,你考虑一下是不是你的配线小了,或者是那地方没有接好

网友J:
应该灯的问题 还有 你的空开有点大, 没必要用16A 的。 用10A 就行

楼主:
各位师傅。。今天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我现在就把380V那里引的火线换回到接到220V上,还有保温灯的接线处用黄蜡管套住。问题已经得解决了。。。本来从三相刀闸引出来的火线应该是220V的,但为什么不行的呢??这是叫做过电压吗??

网友K:
我个人看是你的线质量问题
建议你仔细看看那些高温的金属卤化物灯的之类的高温灯的连接线 他们根本不是普通的电线   要高温线才行

网友L:
给个接线图看看,是不是串并联出现问题、

网友M:
可能是接触不良

网友N:
把那两盏灯重新再弄2.5平方的线试试看

网友O:
怎么没师傅来解决了

网友P:
灯座用瓷质的吗

网友M:
还没解决吗

网友Q:
查一下灯座是否有问题

网友R:
一定是接触不好,试试用焊线,超过5A的电器接插件最好用进口的或口碑好的国产件。
以免火灾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