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28):
PLC是MITSUBISHI     A2USH CPU-S1
人机是GP2500
我写的画面如附件``或许是什么设定有问题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每当我开始的时候`一切都还好`可就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在那传送状态里就会显示:       Data transfer 功能准备中
                     ---------错误 找不到位址
                     ---------错误 档案读取错误
                           放弃准备
                     ---------结束准备
然后``人机就跳出transfer画面``而进入到了offline画面``记得刚开始的时候还好好的`能写进人机而且也能正常显示``然后自己发现画面编辑的有问题`进行了修改```之后就出现这种问题了``
请各位大大们帮帮忙``这个问题都困扰我好久了```

网友A:
换个程序写到GP里试一下;

楼主:
是用的A系列的A1SJ71UC24-R4的模块与GP通信的``
如楼上所说的``自己新建了工程``随便画了两个开关`传了进去``是可以的``别人也可以``但我写的就是不行``自己也检查了好几遍``没发现什么错误``
所以真的很要请教各位大大们``帮忙````````````````````````````````

网友B:
你可以这样试,把你所有的画面都分开每个单独传,哪个不行估计就是哪个的问题。

楼主:
单个的传?
不错的建议``谢谢楼上的``
我去试试````

网友C:
启动和停止,请用M点。不要直接对X进行操作。。。

而且你直接对X操作是无效的。

楼主:
我先介绍下我的硬件配置``如前面说的``电源、CPU、通讯模块`和一个16点输入模块`在系统里我把那输入模块的地址定义为X20---X2F
如你所说`GP不能直接占用X点?还是说不能占用已经设置的点呢```我用的X20是配置硬件已经定义的点``而我是否可以用一个没有定义到的X点呢``是否也就是所说的物理地址和虚拟地址之分呢``如果说不可以的话``可是我在别的例子中看到有直接定义X点的啊`?
谢谢你为我解答疑惑````````````````````

网友A:
输入X只能在屏上显示,不能控制;

楼主:
X点只能显示`不能控制?那是什么意思呢```那为什么有的例子BIT动作位址为X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