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

楼主(2009-11-28):
今年三月接了一个非标设备的电气项目,8月底安装调试结束,设备也正常运行了三个月了,至今没按协议付款,在结款时,该公司老板又说要下列资料:
1、电控箱布置图
2、电控箱接线路
3、外部设备动力位置图
4、操作维修说明
5、零部件清单(包括:型号、电压、电流等)
6、编程参数(提供光盘)

其中一些我早已提供(协议内是没有这些要求的),有的我不太明白到底是什么东西,老板推说忙,问了也没回复,各位能解释一下吗?谢谢!

网友A:
应该说都是正规情况下需要提供的。难不成不是你做的,是你转包?

网友B:
这个自己搞的应该不难,想要钱必须给

楼主:
谢谢二位的回答!请教:
编程参数是什么东东?
外部设备动力位置图?何为外部设备动力??
电控箱接线图?跟电气原理图一样吗?我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接线是有厂商按原理图接线的,
难不成要把各种电器元件的外型图画过一遍,对应的接线柱联接起来,还标上线号,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年三月接了一个非标设备的电气项目,8月底安装调试结束,设备也正常运行了三个月了,至今没按协议付款,在结款时,该公司老板又说要下列资料:
1、电控箱布置图
2、电控箱接线路
3、外部设备动力位置图
4、操作维修说明
5、零部件清单(包括:型号、电压、电流等)
6、编程参数(提供光盘)

其中一些我早已提供(协议内是没有这些要求的),有的我不太明白到底是什么东西,老板推说忙,问了也没回复,各位能解释一下吗?谢谢!

电控箱布置图指电气柜、电气盒分布图,可用诸如cad,eplan之类的软件绘制;电控箱接线路指各电气柜,电气盒之间电缆连接线;外部设备动力位置图,诸如泵等辅助设备功率额定及分布;操作维修说明,通常图纸的前面的说明部分;零部件清单(包括:型号、电压、电流等),成柜选用的器件,在诸如eplan等软件绘制电气原理图时,可生成元件清单图;编程参数(提供光盘)应指设备中诸如plc程序,工控机硬盘备份,驱动装置非工厂配置参数表单等资料。

楼主:
哦,明白了,谢谢!
按以上说法,我只有电控箱接线路没有提供,问题是
1、我的电气柜出线全是直接到电机或限位开关,中间没什么接线盒之类的分线盒,还要画吗?
2、在我的报价里明确说明,费用里不含编程费,PLC程序能不提供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明白了,谢谢!
按以上说法,我只有电控箱接线路没有提供,问题是
1、我的电气柜出线全是直接到电机或限位开关,中间没什么接线盒之类的分线盒,还要画吗?
2、在我的报价里明确说明,费用里不含编程费,PLC程序能不提供吗?

生产线接线方式不同,电机机身盒有采用的,这样就会有对应的编号,如此从电柜到机身电气盒就需要接线图,如果没有,而是采用电气柜直连电机,就要标示电机的命名,这个应该是牵扯放线,接线的工作,对后期的查线也是明确指示;费用里不含编程费,这句不太懂,我想不太可能只包给你作硬件,不含软件控制部分,如此设备运行不了不讲,诸如plc的硬件的配置及外部接线也做不了,或者说无法准确的完成,这应该不太可能。一般正规的讲,含plc的设备,提不提供程序在合同里应该有约定,而不是看报价说明。

网友C:
按要求上述资料你必须提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明白了,谢谢!
按以上说法,我只有电控箱接线路没有提供,问题是
1、我的电气柜出线全是直接到电机或限位开关,中间没什么接线盒之类的分线盒,还要画吗?
2、在我的报价里明确说明,费用里不含编程费,PLC程序能不提供吗?

生产线接线方式不同,电机机身盒有采用的,这样就会有对应的编号,如此从电柜到机身电气盒就需要接线图,如果没有,而是采用机身接线盒直连电机,就要标示电机的命名,这个应该是牵扯放线,接线的工作,对后期的查线也是明确指示;费用里不含编程费,这句不太懂,我想不太可能只包给你作硬件,不含软件控制部分,如此设备运行不了不讲,诸如plc的硬件的配置及外部接线也做不了,或者说无法准确的完成,这应该不太可能。一般正规的讲,含plc的设备,提不提供程序在合同里应该有约定,而不是看报价说明。

红色字部份有点不明白
合同中没有约定这些内容,约定的是报价书\电路图;
我是根据对方提供的用电设备配置及控制要求设计线路、选型、安装调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要求上述资料你必须提供的。

现在不是说我不愿提供,而是不太明白对方所求,再说暂不能提供的也是“电控箱接线路”和PLC程序;
因在当时报价时就说清楚,报价内不含编程费,合同内也没约定要不要提供;

网友D:
正规机床说明书就是很好的样本 。找来看看。

网友E:
最后一项程序给不给可以协商,其他的几项应该是提供的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的解释,但是对"电控箱接线路"还是不甚明白,到底是个什么?

网友F:
"电控箱接线路"-----就是电控箱电气线路接线走向图,也就说线路接线时不能交叉布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