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28):
如题  谁能帮帮我

网友A:
将两种不同材料的导体(或半导体)A和B焊接起来,构成一个闭合回路,如图所示。当导体和的两个接点T1和T2之间存在温差时,两者之间便产生电动势,因而在回路中形成一个电流,这种现象称为热电效应。热电偶就是利用这一效应来工作的。

网友B:
没有图呀

网友C:
可以查阅热电偶毫伏对照表

网友D:
线速度表 电子计数器,计数器/计米器/计时器,长度计,温控表,智能时间继电器 频率表,角度表,转速表 线速度表 电力参数测量仪 电量测量仪 可编程数显表 可编程智能电测表 可编程报警表 数显变送智能表,三相真有效值交流电压表 单相真有效值电流电压表 直流电压表 单相三数显多功能智能表 三相交流电流表、三相有功功率表、T:0772-3989307 测试仪器,温度巡检仪,T:13977225107 ,控制,电力电网-:广西柳州市飞鹅路菜园屯2号(红光新苑大厦) 邮编:545007
3位半直流电压表SE-48产品型号:SE48-DV
输入范围:DC0-10V
显示范围:0-60HZ
测量精度:正负0.5%FS,正负2DIGITAL
工作电源:QC110V/220V  50/60HZ2009年柳州托克隆重推出DP3-SVA1A,DP3-SVA1B(13737247708)DP3-SVA2A,DP3-SVA2B DB3-SVA系列传感器专用数显表
特点 DB3-SVA1A DB3-SVA1B DB3-SVA2A DB3-SVA2B  Dp3-SVA1A Dp3-SVA1B Dp3-SVA2A Dp3-SVA2B
⊙ 产品主要适用于各种具有线性输出特性的传感
器或其他测量设备,如压力.重量.温度.湿度等的
测量显示.  TUOKE/湖州托克/崇左托克
⊙具有小数点设定.比率.量程及零点调整功能.
⊙具有模拟变送输出功能.
⊙外型尺寸48H×96W等多种
⊙带辅助电源输出+12V.+24V
◎工作电流AC/220V 50/60Hz
⊙SMT贴片制造工艺
贵阳市托克仪表批量生产:温度、传感、时间、计数、转速、频率、电压、电流、功率、电量传感变送器、隔离器、配电器、调节仪、接近开关、光电开关、压力、差压变送器等几十个系列。客服专线:13977225107 可选产品型号:DM系列数字面板表DM3A-DV200DM3A-DV20DM3A-DV0.2DM3A-DV2DM3A-DA2DM3B-DV20DM3B-DV200DM3B-DA0.2DM3B-DA200 DM3B-DA300DM3B-DA1000DM3B-DV0.2DM3B-DA2DM3B-DV2DM3B-DV400DM3B-DA30DM3B-DA1500DM3C-DA2DM3C-DA0.2DM3C-DV0.2DM3C-DV200DM3C-DV20DM3C-DV20X DM4C-DV200DM4C-DV2DM4C-DV0.2DM4C-DV20DM4D-DV2DM3D-DV2DM4A-FR1DM4B-FR1DM5C-FR1客服专线:13977225107 DP3-SVA系列传感器专用表DP3-SVA1A DP3-SVA2A DP3-SVA1B DP3-SVA2B DB4-AA  DB4-DA  DB4-AV  DB4-DV  DH4-AA  DH4-DA  DH4-AV  DH4-DV  DH3-AA  DH3-AV  DH3-DA  DH3-DV  DH6-AA  DH6-DA  DH6-DV  DH6-AV  DH7-AA  DH7-DA  DH7-AV  DH7-DV  DH8-DA1999  DH8-AA1.999  DH8-AV1999  DH8-DV10.00  DH9-AA  DH9-AV  DH9-DA  DH9-DV  DB3-AA  DB3-DA  DB3-DV  DB3-DV  DB5-AA  DB5-DA  DB5-DV  DB5-AV  DB5I-SA20mA  DB5I-SV10  DB5I-SV5  DB5I-SV100mV  DB4-PSA20m  DB4-PSV10  DB4-PSV5  DB4-PSV100m  DP3-SVA2B  DP3-SVA1B  DP3-SVA2A  DP3-SVA1A  DB3-SVA2B  DB3-SVA1B  DB3-SVA2A  DB3-SVA1A  SV8-TB2A  SV8-TB1A  SV8-B2A  SV8-B1A  SV8-2A  SV8-1A  ST8-T  DP4-HZ10  DP4-HZ11  DB4-HZ11  DB4-HZ10  DP3-W1100  DB3-W1100  DP3-W200  DB3-W200  DP3I-W20  DB3I-W20  DP3-W1100  DB3-W1100  DP3-W20  DB3-W20  DP3-AV0.2  DP3-AV2  DP3-AV20  DP3-AV200  DP3-AV600  DP3-AV3K  DP3-AV10K  DP3I-AV0.2  DP3I-AV2  DP3I-AV20  DP3I-AV200  DP3I-AV600  DP3I-AV3K  DP3I-AV10K  DP3-PAA  DP3-PAV  DP3-PDA  DP3-PDV  DP3-AA0.2  DP3-AA2  DP3-AA20  DP3-AA50  DP3-AA100DP3-AA150  DP3-AA200  DP3-AA500  DP3-AA1000  DP3-AA1500  DP3-AA2000  DP3I-AA0.2  DP3I-AA2DP3I-AA20  DP3I-AA50  DP3I-AA100  DP3I-AA150  DP3I-AA200  DP3I-AA500 客服专线:13977225107  DP3I-AA1000  DP3I-AA1500  DP3I-AA2000  DB3I-AA2000  DB3I-AA1500  DB3I-AA1000  DB3I-AA500  DB3I-AA200  DB3I-AA150  DB3I-AA100  DB3I-AA50  DB3I-AA20  DB3I-AA2  DB3I-AA0.2  DB3-AA2000  DB3-AA1500DB3-AA1000  DB3-AA500  DB3-AA200  DB3-AA150  DB3-AA100  DB3-AA50  DB3-AA20  DP3-AA2  DP3-AA0.2。

精品推荐24小时选型专线:13737247708/13977225107
直流电流表CD195I
数显电压表,数字电压
DB4-PAA150.0智能数显
频率数显表-数显表头
安顺托克电流电压变送
4位/5位智能仪表
优惠DB5-PR2.DB5-PR1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公司依靠高素质的员工,先进的生产工具及检测设备,全体员工以“团结、拼搏、进取”的精神,各尽所长,相互合作,以确保用户得到更优质的产品和更优质的服务。

网友E(2010-01-07):
引用 网友A:
将两种不同材料的导体(或半导体)A和B焊接起来,构成一个闭合回路,如图所示。当导体和的两个接点T1和T2之间存在温差时,两者之间便产生电动势,因而在回路中形成一个电流,这种现象称为热电效应。热电偶就是利用这一效应来工作的。

图呢,原理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