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28):
无功补偿系统里是否需要安装浪涌保护器?
现在市场上的产品参差不齐,如何选购质量不错的浪涌保护器?以我单位125kva变压器为例,请懂行的朋友赐教!

网友A:
电容柜一般安装避雷器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安装浪俑保护器。

网友B:
没有必要安装浪俑保护器

网友C:
没有必要,只要电容的质量好就可以了,不要超过额定电压就可以

网友D:
避雷器的作用就有~~~~~ 浪涌保护

网友E:
没有必要安装。

网友F:
對,,避雷也就是浪涌保護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