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28):
请各位高人帮忙,在step7中可以强制任何变量吗?除了DI/DO,AI/AO外。
另外安全方面的DI/DO怎么不能强制输出?

网友A:
除了输入输出外,你还想强制什么?直接VAT表中赋值不就可以了?

网友B:
DI/DO都可以强制

楼主:
兄弟,怎么直接VAT表中赋值?能否说的详细点,谢谢!

网友C:
在Step7中可以强制DI/DO,AI/AO. 打开任何一个VAT表, 在线之后, 点击"variable"菜单栏, 进入"Display force values". 你可以对DI/DO,AI/AO直接赋值.

对于DB数据位和M记忆位, 估计VAT表中没法赋值"true", 因为所赋的值会被程序逻辑刷新掉!

网友D:
在变量表中实现,输入输出及中间变量的赋值

楼主:
也就是说,不能对中间变量赋值

网友C:
如果想对中间变量(DB数据位和M记忆位)赋值,你必须在程序中屏蔽掉"中间变量的程序逻辑".然后,才有可能在VAT表中赋值"True"或"False".

楼主:
怎么屏蔽掉?

网友C:
比如说,

// A I0.0
// AN I0.1
// =DB1.DBX0.0

注意双斜杠就是屏蔽掉"中间变量的程序逻辑"!

楼主:
那等于修改程序嘛?那强制有什么用呢?意思是不修改程序就不能强制中间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