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28):
CX-PROGRAMMER中设置出错后CPM2A就不能和PC连线了.??我是用CPM2A-CIF02连左侧的编程口;以前都好使,设置设错后,怎么改都不好使了,还请多多帮助啊,多谢了.

网友A:
有手编器的话用手编器清除内存再试一下;

网友B:
你的CPM2A带不带RS232通讯口,如果带的话自己做个通讯电缆与个人电脑通讯更改设置。

网友A:
呵呵;一般情况下编程口是好用的,RS232口则要看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