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1-28):
固态继电器是采用DV4-12V电压来控制其通断和导通角度的而一般的普通温控仪表是开关触点输出不是电压输出是不能用来控制固态继电器的只能控制接触器前不久有人让我帮他改造一台箱式电炉原来用一块XMT-1001温控仪控制一个中间继电器中间继电器再接通一个主接触器100A 220V 但是接触器老是坏噪声也很大再说那地方粉尘也挺多他要我帮他彻底解决接触器噪声和老坏接触器的问题尽可能少花钱我建议他买一组固态继电器带散热器风扇200A 在原有基础上不添加任何元器件只要拆卸开温控仪改变仪表内部接线把原有的内部继电器输出拆除再把内部继电器线圈的端子(一般仪表内部继电器线圈都是DV12V)用线焊接引出到仪表的原有开关输出端子上原有接线方法不需改变经过改造后使用有一年多该电炉没有出现问题

网友A:
长知识了,不知道你是把线圈的正极接了过来,还是正负极都接到继电器的输出上了

楼主:
当然是正负极固态继电器要DV12V 4-20ma触发接通

网友B(2010-01-24):
请教CH402怎么改造成控制固态继电器或者控制双向可控硅?gg.laohe@yahoo.com.cn